请教:锥形滚子轴承问题

楼主(2011-07-20):
请问各位大侠:圆锥滚子轴承,滚子锥度一般是多少啊,另外,滚子轴线的夹角又分几种,是多少

网友:
滚子锥度不知道,我记得滚子轴线的夹角又分两种,12度和25度,可以查手册。

网友(点评):
大侠这个可能是角接触球轴承的接触角,15,25,40度

网友:
不知道,不过一般应该也没必要知道,要求径向当量动载荷和轴向载荷的话在手册里有相关系数,在一个地方看到的数据是夹角为10-16度,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你这个问题太大了,不好回答,一般来说半锥角在30‘到4之间

网友:
建议看看圆锥滚子轴承设计方法,洛阳轴承研究所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