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原因会影响位置度?

楼主(2011-07-20):
尺寸都对,怎么位置度不在公差内?
有什么原因会影响位置度的?

网友:
顶下,坐等高手详解。

网友:
肯定不会都对,如果加工都对了,那就是设计时有错的

网友A:
如果尺寸都对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啊。要是设计没问题的话,是不是零件的公差没把握好。

网友:
基准呢,你的加工基准找准了没

网友:
楼主最好发个图出来!就这样说的话,原因太多了

网友:
说的真含糊,尺寸都对?位置度不对?你位置度怎么测量的?难道不是测量尺寸?发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尺寸都对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啊。要是设计没问题的话,是不是零件的公差没把握好。

发现了,被测量的孔的垂直度不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