床子断电怎么回事

楼主(2011-07-20):
cw6180c打快速断电怎么回事?就象按急停一样!各位师傅帮帮忙!

网友:
你的走刀杆,那根快走刀线磨损了,漏电就自动跳闸了!!!

网友:
漏电了,找个电工检查一下。打快速按钮部分容易进切削液。

网友:
按照高铁及动车的经验来看 应该是遭雷击了

网友(点评):
恩,无所不在的雷神啊

网友:
看一下快速手柄里面线有无破损,造成短路。在看一下中滑板后面的接线排是否进水绝缘不好。蛇皮管有无破损露线造成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