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做模具的朋友看下这个叫啥玩意

楼主(2011-07-20):
         材料是钨钢和45钢     韩先生  15814166575

网友:
我看这个东西应该是做转动用的,通俗的叫法不好说,但是学名都可以归于型芯或者“core”。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高科技的东东啊

网友:
还真没看出来

楼主:
我觉得是不是一种什么切刀

网友A:
在我们厂叫镶件或镶针
后面是配合和防转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我们厂叫镶件或镶针
后面是配合和防转动的

    你好    这个标准的叫法是什么呀!   我们是搞焊接的

网友B:
见过,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见过,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你好
只是根据图片估计是模具上的“core",或许每个厂的叫法不一样,当然了,如果不是用在模具上的就另当别论了。
你该不会是想把它焊起来吧?如果是在用在模具上的,是要时刻维修更换的,如果是固定不好的,那就是设计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这个标准的叫法是什么呀!   我们是搞焊接的

你好
只是根据图片估计是模具上的“core",或许每个厂的叫法不一样,当然了,如果不是用在模具上的就另当别论了。
你该不会是想把它焊起来吧?如果是在用在模具上的,是要时刻维修更换的,如果是固定不好的,那就是设计的问题了。

网友:
以前做医疗用得特大针管模具的型芯有点像,当时记得是利用液压系统实现开模的

楼主:
感谢! p. `# m& T% \* y*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