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加工中心报警故障

楼主(2011-07-20):
    我公司一台立式加工中心发那科系统经常断续发生如下报警:
      438:z轴inv电流异常
      453:z轴串行编码器软断线报警
      364: z轴软相位报警(inf)
      369: z轴数据传输错误
      请高手指点如何排除。谢谢!!!

网友:
全都是伺服系统报警。俺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天热……散热不良……纯硬件故障不多见。

网友:
铣头上拖链中的线缆检查一下有没有磨损的地方。

网友:
检查反馈线。最好用新的电缆试下。如果线没问题。多半是编码器了?伺服模块是单轴的还是双轴的?

网友:
润滑油到位吗 不要用粘稠的导轨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