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的热处理

楼主(2011-07-20):
最近加工了一批硬铝合金的零件,零件为外径Φ250内孔为Φ180,厚度在60的套类零件,为提高零件硬度,进行了固溶处理,结果零件外圆鼓起很多小包,在外圆车削一刀后,鼓包位置出现微裂纹,请教热处理和材料方面的专家,出现这类现象是材料本身问题,还是问题呢?

网友:
等待知识普及的大侠来,帮顶个。

网友:
按这个书上说法,应该叫高温氧化

网友:
我同意,楼上说的,高温氧化,我们也遇到过!

网友(2012-04-10):
3楼威武,谢谢专家,你这本书是什么书啊,可不可以说明一下

网友(2012-06-12):
铝合金的热处理标准还是日本定的,我们只是在沿用日本的热处理规范,其中的固溶处理,退火,时效都是和咱们所知的钢的热处理相关工艺都是有和大差异的。我现在只是懂得一点皮毛。希望可以通过这个贴能多知道些

网友:
固溶后还要时效,一般铝合金的固溶温度不超过550,温度过高时低熔点的成份熔化表面起泡.通常的过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