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电与线切割?

楼主(2011-07-20):
零件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需要放电加工?什么时候需要线切割加工?

网友:
线切割用于异性行腔、异性凸模等零件加工,精度可以在0.02-0.05之间 ;   一般需要放电加工的东西基本都是型腔模面,加工精度在0.01左右(好点的机)

网友:
这个需要看加工的形状,线切割需要将线穿过才可以。也就是说是通的不能是盲孔性质的。电火花就没有这方面的限制了。

网友:
合并2#3#的答案
一般线切割好像主要切外形,也有个别情况直接成型成品的,放电基本上属最后一道工序,一般用于产品的表面或模具的模面,遇见

网友:
通孔和盲孔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