径节制斜齿圆柱齿轮,请教

楼主(2011-07-20):
在径节制斜齿圆柱齿轮中,端面模数mt和法面模数mn哪个数值应该是标准数值呢?我选择齿轮刀具的时候是应该按照端面模数还是法面模数来选择啊?

网友A:
图纸上一般都写好的啊,上面说是多少就是多少

网友:
5/7 DP 它应该不是标准的英制齿轮径节吧 那怎样转成公制呢 m=25.4/DP 算下来的值好像也不是标准的公制模数 那怎么办呢

网友:
期待各位大侠能多多指点,共同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纸上一般都写好的啊,上面说是多少就是多少

我现在是测绘一个国外的产品啊,哪儿有图纸啊

网友:
一般是法向

网友:
至于以端面还是法向作基准,取决于你的加工方法,如果你用插齿机加工齿轮,插齿刀是上下运动加上转动,被加工的齿坯,相当是与插齿刀这个齿轮相互啮合,边加工,两个齿轮的中心距逐渐减小,当插齿刀的轴线与齿坯的轴线达到设计值时,加工完成。换句话说,齿坯变成齿轮,齿形取决于插齿刀的齿形。所以,要取端面模数为标准。如果你是用滚齿机加工齿轮,由于滚齿刀与插齿刀的结构不同,滚齿刀相当是一个蜗杆,在这个蜗杆上开了几个与螺旋线垂直的法相沟槽,从垂直于沟槽方向看到的螺旋断面,尺寸大的,就是将要加工的齿坯的齿形。滚齿刀的安装是,它的轴线与水平线呈一定角度,工作时相当一个倾斜放置的蜗杆旋转,齿坯垂直旋转,相当是一个蜗轮。这个“蜗杆”逐渐将齿坯切出齿。简单说,如果加工的是直齿轮,模数是以端面为标准,也就是标准齿轮的各项参数,如果是螺旋齿轮(斜齿轮),就要以法面模数为标准。如果是用蜗轮专用刀具加工蜗轮,蜗轮的齿形就是刀具的齿形。

网友:
虽然很多还是看不懂,但还是要多看,多学习!

网友:
我也坚持看点,多学习点

楼主:
斜齿圆柱齿轮或人字齿轮也可以用插齿法来加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