珩磨圆度超差,请教

楼主(2011-07-20):
我厂是生产通用汽油机的,现在遇到一个很久都没有解决的问题。珩磨机床是大河的,珩磨前孔的形状精度是保证了的,厂家也来人确认了的。可珩磨出来就是圆度超差,上口部最厉害,中间其次。真是郁闷死了,天天遭老板PK。
请教各位大侠,是否可以指点指点。

网友:
是否是涨出结构出了问题?使油石涨出不一致?形成锥度?

网友:
“珩磨前孔的形状精度是保证了的”-------------珩磨前的内孔壁粗糙度是多少?怎么检查珩磨前的几何形状,是不是存在圆度合格的“假象”

网友:
珩磨头上的油石出工件端头不要太多。

网友:
这个问题有点复杂了,最好是珩磨前先将珩磨条修整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珩磨上止点调整的小点看看
另外,调小涨开的压力牺牲点时间也会有效果

网友:
我们用的也是大河的,也有同样的问题,珩磨头或磨条加长效果会好点

网友:
不知道多少缸径,但具体的圆度是前道工艺镗加工保证的,绗磨只是增加粗糙度

网友:
绗磨只是增加粗糙度???不懂了

网友:
圆度问题一般由以下几个因素引起
1.机床本身性能及主轴跳动调整
2.装夹,一般立式绗磨对工件装夹定位比较讲究
3.前道加工是否存在对孔内机械性能的改变
逐一排查吧,油石修整这个是基本常识,就不多啰嗦了

网友(点评):
珩磨头是浮动连接的 主轴跳动影响不大的吧? 装夹却是是有讲究的 前道工序的影响也很有道理

网友(点评):
你可以想象一下二截棍,握住一根甩着另外一根转圈

网友A:
是喇叭口,是锥,或是椭圆?用的是什么夹具?怎么装夹的?上道工序情况如何?请楼主说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喇叭口,是锥,或是椭圆?用的是什么夹具?怎么装夹的?上道工序情况如何?请楼主说清楚。

是椭圆,圆度由下而上逐渐增大。工艺要求为0.004,而实际加工测得上口部为0.006-0.012。夹具用的液压夹具,珩磨前孔是被精镗了的,圆度控制在0.01以内,圆柱度保证在0.01以内。这个问题一直纠缠了我很久,老板也不高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椭圆,圆度由下而上逐渐增大。工艺要求为0.004,而实际加工测得上口部为0.006-0.012。夹具用的液压夹具 ...

我觉得主要还是上道工序的原因,珩磨纠正不了椭圆的,珩磨要求0.004,上道工序椭圆度也要在0.004范围以内。另外上口大,可能是砂条伸出得太长了(一般应伸出砂条长度的1/3),对于薄壁套,夹具采用外圆抱紧的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主要还是上道工序的原因,珩磨纠正不了椭圆的,珩磨要求0.004,上道工序椭圆度也要在0.004范围以内。 ...

如楼主所说的圆度波动在0.008的椭圆是可以纠正的。
调整油石锥度
给精绗留一点余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