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选用电动机?我要做一个类似于的滚筒洗衣机

楼主(2011-07-20):
我要做一个类似于的滚筒洗衣机,交流220V,转速大概在100~150r/min,带动10KG的物体滚动。请问怎么选用电动机?功率,速比,扭矩,最好直接有电机型号,谢谢啦

网友:
最好加个减速机,或者用皮带轮减速。就选个普通的1000w左右的电机就行。

网友:
永磁直流电机,省电、力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