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6163车床一轴漏油,请教

楼主(2011-07-20):
      我们单位有一台大连机床厂的CW6163机床,一轴总是漏油。把皮带轮拆下来一轴不转怎么试都没事。可是把皮带轮装上一轴一转就漏油。请问各位师傅们这是怎么回事?(一轴里边的分油环是刚换的)

网友:
有没有密封圈,更换密封圈、、

网友:
是不是分油环轴向装反了,一转就向外甩油

网友:
6163的甩油环套在轴上是有方向的,拆出来看一下,如反了调180度即可。

网友:
求耐用选上海;
求精密选威海;
精度要求不高,要求磨削效率,13**系列选秦川。同样要是加工工件重的话还是选择上海的1350系列。
我们单位是加工机床主轴的,工件跳动要求在0.003mm以内,想保证这个加工精度还是威海机床厂的好一些,但是它的主轴密封圈处易磨损,相比而言上海的主轴要好一些

网友:
测量一下分油环和一轴之间的间隙值是不是因为轴磨损而过大,

网友:
分油环前后的轴承有磨损,造成I轴与分油环的同心度超差,就会出现楼主所说静态好,动态差现象。

网友(2011-09-03):
轴磨损而大造成I轴与分油环间隙

网友:
正常情况下需要换分油环的时候,轴也要同时换的,上面肯定已经磨下两道槽了。我们维修此类问题时,两盘6209轴承也要同时换的,因为轴承在精度没有丧失的时候,轴和分油环的密封是间隙密封是不会产生摩擦的,就不会磨损的。里面的轴承不要密封,外面的轴承靠皮带轮侧要有密封,精度P5级的。法兰上的回油孔检查一下是不是堵住了?

网友(2012-03-12):
高手无处不在~~~~~~~~~~~~~~~~~~~

网友:
分油环质量差。轴也有可能不好。

网友(2012-04-12):
我有一台CKA6163车床闷车,无力,检查为离合器片磨损严重,更换后,出现皮带轮侧漏油。更换新的铜套,轴承,轴及端盖后,还是漏油。拆下一端油管试车,发现,回油管一直有油。这个现象肯定不对,但是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现在怀疑有两个地方1.压离合器片的油缸进油和回油之间有漏油;2是进油管和回油管之间漏油。但是端盖,铜套和轴,我全部都是换新的嘛。不知道如何检测了,请各位给出个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