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中如何手工编写3+2程序,请前辈赐教

楼主(2011-07-21):
如何编程在fanuc实现如下功能(假设机床为带B轴的车铣中心):
1)b轴旋转一定的角度
2)以b轴旋转后所得的刀具轴为z轴,y轴不变,根据右手坐标系法则x轴做相应调整,坐标原点不变
3)以第二步建立的坐标系统作为铣削时使用的坐标系,并进行刀具长度和半径补偿

示意图如下

请各位前辈列出大概程序

网友:
不是很懂 你的机床是主轴可以旋转的吗

网友:
没有看明白图示,坐标轴的旋转计算明白了公式就不是很难了!

楼主:
问题我解决了,采用fanuc中的G68.2和G53.1即可解决

网友:
下来看看!不清楚光用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