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压阀发热问题---如图,请教

楼主(2011-07-21):
现场有一液压站,发热严重,已导致油液变质,发现应该是减压阀的原因

电机:30KW 4级
泵:A10VSO45DR/31R-PPA12N00
溢流阀:DBW10                                                    华德
减压阀:DR10-1-50/200YM 和DR10-1-50/100YM      华德

整个系统有个循环冷却泵

开启系统后,系统后面的油缸不动作(相当于在图中1、2两处堵住),主溢流阀不溢流,系统各处压力图中已标出,开启20分钟后,减压阀块泄油油管(减压阀泄油口直接回油箱)很烫,
另外,将减压阀进口处球阀关闭后,情况明显好转,发现变量泵已变量,长时间运转系统也不怎么热,所以判断减压阀是系统发热的主要原因。

在论坛上看到,好些人都说减压阀不怎么发热,大家有没有碰到减压阀发热比较严重的,
在张立平的《液压阀原理、使用与维护》中有这么一段话

是不是泄油口的泄油导致的发热,此处的发热又是如何计算,是(进口压力-出口压力)*泄油流量还是 出口压力*泄油流量还是进口压力*泄油流量?
-------------------------------------------------------------------------------------

补充:
当减压阀出口堵住时,我想发热功率应该就是进口压力*泄油流量了(油回油箱的压力为0),如果系统的进口压力无法改变时,那只与泄油流量有关了,泄油流量有什么办法控制,或者说这个泄油的流量与什么因素有关,与阀的本身制造有关?

减压阀是不是也是一种比较容易产生热源的阀,像溢流阀、节流阀

网友A:
减压阀本身在不动作的时候发热量很小。
你的问题是减压阀后面接的回路持续用油,大量的油从160公斤减到20公斤,肯定发热严重。
检查减压阀后的油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减压阀本身在不动作的时候发热量很小。
你的问题是减压阀后面接的回路持续用油,大量的油从160公斤减到20公 ...

现在我试验时,后面不动作,减压阀主阀芯应该关闭的,但是现在这种情况下发热还是挺严重的,貌似主阀芯关不住,一直泄露,因为变量泵没变量到最小,将减压阀进口球阀关闭后,变量泵反而变量到最小,连续开机一晚上都没事

网友A:
你摸摸减压阀到油缸的管子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摸摸减压阀到油缸的管子就知道了。

我上面说的是泄油管路烫手,
减压阀到油缸的管路温度正常

网友:
问题在减压阀的主阀口,不在张立平说的那个地方。你的回路设计不太合理

网友:
减压阀串接起来是啥意思?不明白!

网友:
不太明白,没见过,期待中,

网友:
减压阀的通径太小了.建议用溢流阀稳压.

网友:
减压阀流量损失大,压降快,是不是背压高?

网友:
问题出在减压阀上,这是肯定的。
第二个减压阀永远有泄漏,那么第一个减压阀就永远不能完全关闭,大减压比造成发热,同时,泵也永远不能达到压力切断值,泵的斜盘工作在2个减压阀泄漏总流量的位置上,压力略小于泵的切断压力。
该系统设计时的确未能考虑周全。

网友:
减压阀泄漏应该是正常的吧,减压阀工作时先导阀应该始终开的吧,我们阀站减压回油管温度也总是高于系统温度很多。可是不知道泄漏量多少。

网友:
还是没看懂   问题所在

网友:
减压阀的工作状态是常开的,出口压力达到所调定的压力才会闭合,压力减小后又会打开,楼主所说外泄口温度高,还是看看减压阀出口的保压情况试试吧

网友:
也是啊,为何用两个减压阀呢,用一个本可以解决问题了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呵呵不错的问题哦!!很值得学习!发帖的人也是个高手啊!!!

网友:
设计上的问题,严重浪费资源

网友(2011-08-29):
电机功率你计算过没有?30KW是不是大了?

网友:
减压阀后的油路有泄漏

网友:
还有就是泵的变量型式,此时应该小流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