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普通的电器盒子,上面的盖板用什么铝合金材料?

楼主(2011-07-21):
一个普通的电器盒子,200x150x100大小,上面的一个盖板,用什么铝合金材料?

网友:
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
请说得详细些,比如用途,盒子是干嘛的,盖子的作用等

网友:
铭板,一般的铝合金或接近纯铝板都可以。

网友:
一般用铸铝做的

网友:
要看你干什么用啦,有多少量?量多的话用铸铝,量少的话就用铝板折弯焊接打磨吧

楼主:
谢谢,就一普通的面板,最后给外面厂做的,随便他们用什么铝板了。。。不过看各位的意思好像铸铝是比较常用的了。。。。

网友:
普通面板就用铝板焊接。或弯制就可以

网友:
5系列的活着6系列的铝板都是比较常用的,比如5052

网友(2011-09-02):
铸铝  就OK 了   我们这 做电控盒 几种都是用的铸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