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旋耕机刀盘用什么材料好

楼主(2011-07-21):
大家看看旋耕机上的刀盘用什么材料好呢?
目前国产机型多采用Q235,但是刀片安装孔耐磨性很差,易松动。

网友:
你要把刀具,刀盘的孔做成标准带定位孔再紧固,这样就不会松动了。松动是因为孔有间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