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教程做不出来,希望大家帮一下!

楼主(2011-07-21):
(图片)

楼主:
最后见连接尺寸没有建成,还有随形阵列也没有成功。

网友:
自学是痛苦的  我也在自学中

网友A:
看到很花眼  应该蛮简单的呀  看不懂这图....

网友B:
自己多试试,教程很多东西都不会那么详细的。多画几遍。最后就出来了,印象还很深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多试试,教程很多东西都不会那么详细的。多画几遍。最后就出来了,印象还很深刻。

那我说的问题你碰到了吗?连接尺寸,还有随形阵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很花眼  应该蛮简单的呀  看不懂这图....

最后一点不会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我说的问题你碰到了吗?连接尺寸,还有随形阵列!

还没有,我现在看的是软件自带的教程,或者你把你看的那个发给我一下,我们一起研究学习一下yhwen1985@163.com

网友C:
在SW 中应该还是好做的!不过我还没有试过。等做过再发上有关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没有,我现在看的是软件自带的教程,或者你把你看的那个发给我一下,我们一起研究学习一下

不好意思我现在看的教程在公司自动加密了,你可以去电驴资源上下载。那上边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SW 中应该还是好做的!不过我还没有试过。等做过再发上有关信息!

期待佳音!

网友:
在SW 中,先圆周阵列再矩形阵列(可以反过来),完成之后做一个“扭曲”即可达到楼主图示形状。如下图所示。

楼主:
我按教程做,4°的的尺寸和基准面那个4的尺寸没办法建立连接数值。出现如图所示的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
今天把图做出来了,上传一下。总结一下:
1,连接尺寸做不成原因:  最初我标注尺寸为4°角度尺寸和长度尺寸不属于一类型,建立不成,故改之,将其改为弧长标注方法。(注:solidworks圆弧标注,一,半径法;二弧长法,并不像有些朋友说的弧度。)这样建立好了连接尺寸。实现高度和弧长的同步改变。
2,一定要将圆孔的中心轴画在不是水平线的线上。(因,随形阵列,是使随着高度的增加,弧长也跟着增长,这样实现孔的中心轴的改变,从而实现旋转)。

大家有兴趣可以试试!

楼主:
这是保持架的Part。

网友D:
用SW先用用圆周列阵,然后用扭曲特征可以做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SW先用用圆周列阵,然后用扭曲特征可以做出。

我扭曲很少用,做话筒时用到过扭曲,好像扭曲不太好控吧。

网友:
因该可以控制。可以用角度控制

网友:
自学是非常痛苦的啊,都不知道怎么地下一步就出不来,郁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