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片上料有好方法吗?

楼主(2011-07-21):
薄片,从振动盘出来的是平躺的,要让薄片全部竖起来排列送料,如图,大家讨论下什么方法最可靠简单

网友:
先整理成平躺对齐,然后在后边再搞个斜坡,斜坡尾部有侧挡板,剩下的就不用说了吧。

网友A:
楼主应该详细说明下,材料是什么,在整列期间能否发生碰撞,允不允许有伤痕或者轻微变形
可以利用气缸推动小板至一能90度旋转至转盘,装盘端面垂直与小板,端面向下垂直铣小槽,小槽刚好能容纳小片,转动90度后小片就成竖直状态,另一推爪向排料槽推动,这就是一个循环

网友:
可以直接在轨道上完成的吧?您是做振动盘的还是?震动盘的厂家这个要求都能完成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金属的,可以碰撞,你说的我考虑下啊,谢谢了,
2l和4l的没仔细看啊,我要的是这个效果:

不是这个效果:

网友:
下图的效果很容易就能转化成上图的效果,加一个气动推杆而已

楼主:
我想看看有没有实际做过这个类似的,看似简单,还是有不少问题的
比如推杆,推过去了一片,推杆退回时怎么能保证薄片不跟着回来,因为这个工件薄,站不住啊,我想过用类似弹片之类的卡住,但是太薄了未必卡的住啊

网友:
推杆钻小孔,使用吹气,要固定时使用吸气

网友(点评):
哈哈,这个方法还可以,到时候我试一下

楼主:
还有没有什么更可靠的方法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金属的,可以碰撞,你说的我考虑下啊,谢谢了,

兄弟,
只要稍作处理,
您的图都要您要的效果,请看:

网友:
觉得用气吹还是比较可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
只要稍作处理,
您的图都要您要的效果,请看:

不解,你这产品在滑道上还能转90度的弯?

网友:
建议楼主用振动盘--导轨送料
振动盘出料方式是让薄片侧面先出来,专业做振动盘的都可以做到。

网友(点评):
幸会幸会,专业是可以做到的,竖着出来也一样。

网友C:
很奇怪你为什么一定要他立起来,平着不是更稳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奇怪你为什么一定要他立起来,平着不是更稳定吗?

是这样的,有两种零件要组装,最好竖着,组装后不掉出来,而且由于薄片是多件,要多列出料轨道,有的方向就排不了
零件:
组装完成:

网友:
能否先堆叠 再旋转翻倒 推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有两种零件要组装,最好竖着,组装后不掉出来,而且由于薄片是多件,要多列出料轨道,有的方 ...

平着装好再反转整体立起来不一样吗?

网友(2017-01-13):
先堆叠 再旋转翻倒 推出

网友(2017-04-18):
引用 网友A:
楼主应该详细说明下,材料是什么,在整列期间能否发生碰撞,允不允许有伤痕或者轻微变形
可以利用气缸推动 ...

这个机构可能有点复杂

网友:
学习一下可能用的上

网友:
兄弟,
只要稍作处理,
您的图都要您要的效果,请看:
          他的这个不错,动作简单,效率很高。产品经过振动盘平送出来,经过90度大圆弧形遛道就变成了产品竖立着。然后气缸水平横推叠料。

网友:
工件是磁钢吧?电机插磁钢?

网友(2017-06-21):
让震动盘的厂商做一个90°圆弧的轨道,轨道最下方做个料道,料道后面气缸推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方案1:改下面链接的机构。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 ... ypeid%26typeid%3D35

方案2:改改产品尺寸,就能用了吧。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 ... ypeid%26typeid%3D36

网友:
你这个东西是磁铁原料吧
排列好后要装管 然后充磁

网友D(2017-08-23):
楼主机构研发成怎么样,最近本人也在做类似的,不过金属是黄金,所以尽量避免碰撞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机构研发成怎么样,最近本人也在做类似的,不过金属是黄金,所以尽量避免碰撞

天,黄金也这样自动化上料,这行业是巨有钱啊

网友(2018-07-19):
旋转气缸整一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