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直径为20mm的孔,材料为锡,用哪种钻花?

楼主(2011-07-21):
现在钻直径为20mm的孔,深度25mm钻通,材料为锡。现在用普通钻花,但总出现卡刀(主轴抱停),易钝,还常出现刀刃憋坏。请大侠帮出出主意,选用哪种钻花。

网友A:
在啥设备上干的?
会卡,你把后角磨小点,勤退切屑,冷却要好。

网友B:
转速低点 多退好排屑  冷却

网友C:
非铁材料专用的钻头。钻的时候转速快,每次切入少,多退刀,加切削液即可。与做纯铝类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啥设备上干的?
会卡,你把后角磨小点,勤退切屑,冷却要好。

谢谢大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速低点 多退好排屑  冷却

谢谢大侠!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铁材料专用的钻头。钻的时候转速快,每次切入少,多退刀,加切削液即可。与做纯铝类似的。

谢谢大侠! 能否指点一下用哪种非铁钻头,因为我查不着锡专用钻头。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