喷码机常见故障

楼主(2011-07-21):
喷码机常见故障处理
1.墨水(溶剂)箱空
a.检查补充(墨水或溶剂)箱中的液体含量。
  b.进入“系统状态”菜单,按shift+c键,将液位精度设置为200
2墨线故障

检查墨线,如墨线歪或墨线无,进入“系统维护”菜单按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9505.png进入,再按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5282.png两下,找到手动操作,按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1031.png进入手动操作,用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27277.png移动光标,选择最下方的“喷嘴打通”和“逆清洗”,交替按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3466.png打开,视情况可多做几次。墨线良好以后,检查墨线位置,确保墨线位置良好。
3高压故障
清洗喷头喷嘴,高压板,零极板部分,确保干净无墨迹且干燥。
4.打字花
a,调节墨压调节阀,压力表读数在40psi.
b调整驱动设置
c.信息高度不能低于85。继续降低信息高度可调节系统维护菜单中的充电电压调整
d.调整墨线位置至良好。
e.参阅附录——2.打印质量故障
5.粘度计故障
    a.进入“系统维护”菜单“手动操作”,先开泵,再开搅拌电磁阀。运行三分钟后重新开机。
6.通信故障
a. 重新连接电路板各条RS485连接线.重新启动喷码机。
b. 检查各电路板供电电压是否正常,供电插头是否接好。
7.黏度故障(高或低)
a.黏度高:让机器运行,黏度会自动恢复。
b.黏度低:如果时间充裕,可以让机器运行,黏度会慢慢上来(时间会比较久),或者把墨水箱放到温度高的地方让墨水蒸发一下,然后重新引灌。(这种方法时间比较快,但要掌握好墨水蒸发的时间)。

网友A:
回复 楼主:

是哪个品牌的打码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是哪个品牌的打码机?

北京赛腾的喷码机。应该属于差不多的品牌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北京赛腾的喷码机。应该属于差不多的品牌了吧!

国产接触的少,我较熟悉的是伟迪捷品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产接触的少,我较熟悉的是伟迪捷品牌。

哦,那有机会我会了解一下的,说不定将来可以采购新品牌。

网友:
直接买台小喷墨打印机改装得了,一个喷码机两三万,还比不上人家几百块喷墨打印机

网友(点评):
高人,想了解速度怎样?

网友:
大家有没有依玛士方面的故障汇总!!

网友(2011-08-25):
我用过DOMINO的喷码机,经常出问题,最烦的就是喷花,还有滴墨。很多时候喷头那块板的清洁度会影响到喷墨的质量,所以要多清洗。

网友(2011-12-14):
熟悉伟迪捷的牌子,伟迪捷喷码机墨水

网友:
http://www.videojet.com/cn/cn/inks-consumables

网友(2015-07-01):
楼主已经就喷码机故障产生的几个方面做了详细的介绍,喷码机作为精密机械设备,使用者除了需要懂得常见的故障排除之外,日常的维护也很重要,比如正常开关机,及时给机器做保养等。另外任何机器故障之后一定要选择使用原厂喷码机配件。通用件或者山寨配件可能跟机器不配套而导致机器更高的故障率。导致得不偿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