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聘电子生产设备维护 跪求各位前辈支招

楼主(2011-07-21):
我是刚毕业出来的  大专生  面试的话 一般会问些什么问题啊!!!!

网友:
刚毕业,你对电子生产设备了解吗?不了解如何做设备维护啊?

网友:
看进什么厂了,有的厂很容易进。我们厂里的一些维修连常用的开关都不会接。他们的工作只是换一下磨损的配件,调紧松动的螺丝。

网友(2011-10-20):
一些维修连常用的开关都不会接。他们的工作只是换一下磨损的配件,调紧松动的螺丝。

网友:
我个人的浅见设备维护这个东西很笼统,简单来做得话就是定期给机器各个部件进行5S,检查备件磨损情况,看是否需要更换或者维修等,
最主要的是熟悉机器的构造等,这个东西主要还是要看具体的机器

网友(2012-01-11):
电子设备维护                    ,          易学  难精!

网友(2013-05-06):
电子设备根据产品的要求,会不断的改  但是大的框架是不会变的,进去跟线,时间长了就懂了,无非是问一些机械上的东西,调试后期学就好

网友:
找个自动化厂从装配做,打好底子

网友(2014-02-19):
打好底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