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马达驱动的齿轮箱有异响

楼主(2011-07-21):
问题描述:
     液压马达驱动一级齿轮减速,当主轴正反向旋转时,发出吭隆隆-吭隆隆的声音。我们用改锥一段放在箱体装轴承的地方,一点声音也没有,但是放在液压管线、液压马达、液压接头和液压马达联结做上时能发出此声音,液压马达与主动轴联结用花键联结。

先在出现此问题怀疑2点:
      1、花键联结处间隙太大;
      2、液压系统的空气没有排干净。

准备明天排下系统空气再试。

请问大侠们出现此种问题会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谢谢!

网友:
你不是说主轴箱有异响吗?可以打开箱改检查一下

网友A:
声音很大吗?

网友B:
怀疑主动轴与马达轴不同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声音很大吗?

声音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怀疑主动轴与马达轴不同轴

现在觉得主轴部分没有问题,测了径向跳动和轴向跳动都在要求范围内;觉得很可能是与液压马达联结的花键轴的问题。

网友C:
马达转速有3000rpm没?
是否有用鼓形齿弹性联轴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马达转速有3000rpm没?
是否有用鼓形齿弹性联轴器?

马达转速不高,最高340r/min,是斜齿轮传动。

网友:
也有可能是螺旋齿轮传动

楼主:
不是齿轮箱的发出的声音,是液压马达里发出的声音。

网友:
这样的问题首先判断液压系统还是机械机构的问题,如果是减速箱的问题,应该是杂乱无章,嘈杂音。另外运行10分钟后摸各出的温度就能判断出什么故障。
对于花键连接,如果能装上,同轴度不存在问题的话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如果真是花键问题,那化键几乎是用不住的。
如果是马达内空气没排干净,一般是刺耳的爆破音,和打雷的音有点类似,一般是间歇出现,不会连续出现,另外正转和反转时出现的频率也不相同。

楼主:
不是减速箱里的声音,液压硬管线里的声音有点类似蝉鸣声,只是声音小而已。液压马达里是吭隆隆的声音,正反转声音大小不一样,反转声大。

网友(2011-10-08):
把节流阀调小,看看还有没有声音!一直调,直到没有声音为止(同时要保证有一定的速度转动)!!先试一下,如果没声音了,那就找到问题了!!!

网友:
梦游先生分析的透彻,受教了

网友:
楼主怎么没答案了?事情解决没?是怎么解决的?分析出来了?

网友(2011-12-26):
楼主怎么没答案了?事情解决没?是怎么解决的?分析出来了?(

网友:
好像一个人也没有说液压马达有问题哦。
别的大家都说了。那就就换一个好的摆线马达试试。(应该是摆线马达吧?)
给我发邮件,我给你发样本过去。13486669007@126.com

楼主:
马达没有问题,是管线里的有焊渣。你的样本发过来我看看,如果有低速大扭矩的液压马达更好。谢谢!我的邮箱:lfx_0000@163.com

网友(2012-06-18):
液压马达应该是常时间高负荷磨损了吧!换个马达试试!

网友:
是什么问题引起的?

网友(2013-09-29):
看看齿轮箱齿轮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