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快速接头的结构图

楼主(2011-07-21):
有人研究过快速接头吗?  求个快速接头的结构图    先谢谢了

网友:
我拆过,拿一个,敲开不就得了

网友:
没拆过,但是结构不复杂啊。可以自己拆来研究.

网友:
同意楼上意见,拆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
又不值钱的东西  拆了印象更深刻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点评):
右侧零件中间的弹性机构没有什么必要吧?一般都没有哦!我喜欢这个图的做法,好像没有看到介绍这个“半剖图”做法的。

网友B(2011-08-30):
看看这张图片

楼主:
谢谢 各社友  学习了

网友(2013-07-24):
嗯是的。我们这边主要是做进口快换接头的,反正质量,价格,货期都有很大的优势。可以互相交流的。谢谢大家支持。Q2523609433

网友:
拿分走人

网友(2016-06-01):
引用 网友B:
看看这张图片

有个单向阀,岂不是用了快换接头就只能有一个方向的流向了?求大神指点

网友:
资源共享

网友:
在气压上我见过这种接头,但是在液压上没见过。请问各位大侠,这种快速接头能用在液压上吗?它使用的压力范围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