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上的热加工标注最新标准是什么?

楼主(2011-07-21):
好像原来HRC23 改成 23HRC   标注是么

那其他的呢  ? 求最新标注标注

补充内容 (2011-7-25 15:23):
那请教热处理硬度标注HRC50~54和50~54HRC哪个正确?  都是依据哪个标准

网友:
你这问题太笼统了,根据自己的问题去查查国家标准然后在这里做个自我回答,如此可以分享一下所得

网友:
没听说改啊!什么时候的是啊?

网友(点评):
1997年 阁下在哪个阶段。。。

网友(点评):
原始阶段!

网友:
本来就是这样标呀,不过只要能认也行

楼主:
那请教热处理硬度标注HRC50~54和50~54HRC哪个正确?  都是依据哪个标准

网友(点评):
又是一台复读机!

网友:
只要看得懂都算正确吧

网友:
我们公司的标准是50HRC~54HRC!
应该是参照最新的标准吧!

网友:
HRC50~54 ----旧标准
50~54HRC ----新标准

网友:
真没注意,啥时的新标准啊

网友:
中国标准三天一换。

可有可无看懂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