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的电机底板会被扭弯吗?

楼主(2011-07-21):
    由于空间结构限制的问题,齿轮马达底板不好加固,请问一下有经验的前辈,图中的底板会因受力扭弯吗?齿轮马达功率0.75kw,转速73r/min.

网友:
不会,放心用吧!

网友:
不是前辈,680*130*12的板容易颤动,中间会塌腰变形,要不加厚然后加强筋反向装下面更好些。如果向你说的空间不能切换出来的话,觉得可以换种方式,不一定非得用一块板连接两边,两边空挡的地方分别用型材连接两边的矩形管,然后中间电机安装空间处用板,目的就是缩减板得长度使其安装板强度加强,750W的电机,转速73r/min这样我觉得应该是没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两边空档的地方要安装其他零件或产生干涉的,而在底板下面加槽钢或方管之类的会受到空间限制,底板也不能够上移动,通过加厚电机底板可以吗?

网友:
呵呵,那就再换种方式,用3或5mm钣金折弯成槽钢的形状进行,或直接用槽钢铣短两边

网友:
非要用钢板吗?用槽钢不行吗?

网友:
这样的话真的容易颤动,对电机的心轴很不好的。

楼主:
用槽钢是好,关键是我的电机不能够往上移了,会碰上面的小车,用5mm板折弯的话,折边高度估计15mm可以折吧,不知道换成这样行不?

网友:
不可能有什么问题,就是7.5千瓦也无事。否则那钢板就是纸板了。

网友:
按道理来说是不会变形的,但是电机工作当中会产生震动。还有就是电机所带动的是什么设备?链条的距离多少?如果你不敢确定的话,我建议你先这样工作一下。实践才出真理。

网友(点评):
同意!弯曲是有限的,很可能是弹性的,但是震动可能较大;如果是均匀负载还好,如果有冲击、间歇运动,震动不得了。建议做加强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要是我把长钢板换成5mm折弯件,像槽钢那样,但折边高只做15mm,这样子会不会好点?

网友(点评):
做那么麻烦,根本不会有事的,如果你不放心在做出来以后还担心的话,在钢板底部焊条角钢加强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是带减速的电机,750W,输出转速73r/min,带动车轮轴转动,使车子向前,移动速度是大概15~18m/min。

网友:
下面改用槽钢 可以么?

网友:
钢板是悬空的么?

网友:
学习一下啊,最好算下扭矩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匹的电机转速那么低,完全不用怕,不会扭转的,12MM的板不薄了,我以前用10MM的板都没事,跨度又不大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按两端固定梁的方法核算过钢板的强度和挠度,发现是没什么问题,但是心里没什么把握,所以上来看一下有经验的前辈是什么意见。

网友(点评):
我以前做的是链轮带的升降车,使用起来没发现有变形问题

网友:
安全系数小!短时间行!长时间肯定变形!

网友:
两边加强筋可尽量做长      越靠近电机     下面的地板的变形就会越小的

网友:
还有现在的强度是足够的        不用想 太多啦

网友:
可以折一边,增加刚性。

网友:
我觉得10板都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是带减速的电机,750W,输出转速73r/min,带动车轮轴转动,使车子向前,移动速度是大 ...

这个减速电机还是蛮重的,我用过

网友:
可以把两边的加强筋再加长一些么 , 在有限的空间内尽可能的把加强筋加长加厚吧!
如果电机上的齿轮负载不是很重,应该不会出现扭曲的,钢板不是铁板。

网友:
会震动,必须的。须改动设计

网友:
不会有事的,

网友:
震动可能会有点厉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槽钢是好,关键是我的电机不能够往上移了,会碰上面的小车,用5mm板折弯的话,折边高度估计15mm可以折吧, ...

5mm的板折不了15mm的,15mm的板材能够达到要求,但是设计不合理,也会有隐患。建议你最好考虑一下整体的结构,看看是否能够腾出空间来。

网友:
马达功率0.75kw,转速73r/min,底板长680宽130厚12两侧边还有加强筋板,不会造成弯曲,颤动也不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