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半椭圆的内腔,车加工请教工艺

楼主(2011-07-21):
一个半椭圆的内腔.需要车加工.请教工艺安排,如何加工比较合理,省时. 从粗到精加工(只需要内腔的)

材料是不锈钢 树控车床 粗糙度 0.8

图片如下:

网友:
用铣床。又快。又好。又简单。

网友:
  铣床??怎么加工?????要编出那个程序可不容易啊!

网友:
车恐怕够呛,旋转中心和附近没法处理,除非你不要那部分粗糙度。

网友A:
多厚呢?线切割吧,肯定没问题

网友(点评):
又见万能的线割了,先看清体然后再动动脑后回答。

网友(点评):
。。。。这个也可以线切割?我滴妈妈的!

网友:
这是个问题  谁又解决的办法呢  说说

网友:
楼主忘了画轴线吗?如果是蛋槽的话那就简单一些了,可以用宏程序加工。如果是二维轮廓加工还是铣或者线切割来得合理些。

网友:
先留量车锥孔去掉多余部分。数控车床编程车弧形内腔留量。曲线磨磨R刀。再编程精车

网友:
铣的吧,如果要车 起码40尺寸前面加个直径符号吧

网友:
哈哈!图纸不清楚!如果是方的可以用线割!也可以用数铣!如果是圆柱内加工椭圆这个有两种方案。1,先车粗加工(车刀用R刀或尖刀,看自己磨刀技术),然后电火花精加工。2直接数控铣上做 (这表面粗糙度估计加工速度有点慢有点难) 。。。

网友:
可不可以考虑用成型刀加工?

网友:
首先数控铣肯定能加工,线切割能否加工从这单一图上看不出来

网友:
是否可以用仿形车出来,

网友:
楼主问的就是用数控车加工的!大家是不是只看图不看标题?
这样的宏程序很简单!工艺也简单,钻孔,粗车椭圆,精车椭圆,车刀选好就可以了!!最好是选择35度菱形机夹刀!
还顺便给你画一个刀具示意图吧!

刀片选用VBMT160404的,刀体就你自己去选择了,就是图中的形状,我记不得刀体型号!

网友(点评):
大师的技术非同一般

网友(点评):
我汗!!你不要这样叫好不好?!麻烦你了!!

网友(点评):
大师的技术非常牛X

网友(点评):
中心处光洁度很难保证,几乎没有线速度了,所以我估计你这方法也不能达到要求。

网友:
先宏程序车,后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厚呢?线切割吧,肯定没问题

楼主没有上全图,如果是一楼的图片拉伸一定厚度的立体呢?视图是一样的。
,另外如果是椭圆体内腔的话可以考虑电火花加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厚呢?线切割吧,肯定没问题

40那个尺寸并没有直径符号

网友:
不好搞啊

网友B:
很简单的东西啊哈哈,楼上已经说了用数车,数车程序还用我简单给你说不,,,如果是广数机床的话的插补是G6.3 X_   z_   B_   A _      Q_     X和Z的坐标不用说了吧,A是椭圆长半轴长,,,    B是椭圆短半轴长,,   Q是椭圆的长轴与左边系的Z轴夹角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很简单的东西啊哈哈,楼上已经说了用数车,数车程序还用我简单给你说不,,,如果是广数机床的话的插补是G6 ...

这位大侠失踪了要有一半年多了哇,又出山了啊,期待給咱们普及一下高端知识啊。大侠出山那个啥2010dengkai邓大侠要黯然失色了。

网友(点评):
你在说什么玩意儿啊?

网友(点评):
樱木大侠你QQ多少啊,一起聊聊!

楼主:
图纸是随便画的示意图,可能数据不是很清楚(原图不方面放上来).

毛陪料是一个四方料.主要是做里面的椭圆孔. 粗精都是在数控车床加工.  主要是粗加工到半精加工如何安排工艺?  如何做比较效率高

楼主:
现在的做法是

1. 球头刀头先钻孔
2.圆刀片进行半精加工. 感觉效率很慢
3.D型刀片精加工

总体效率很低,哪位朋友有经验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纸是随便画的示意图,可能数据不是很清楚(原图不方面放上来).

毛陪料是一个四方料.主要是做里面的椭圆孔 ...

前面不是告诉你了吗?我还给你画了刀具和零件的示意图!楼主明显是没有认真看大家的回帖!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位大侠失踪了要有一半年多了哇,又出山了啊,期待給咱们普及一下高端知识啊。大侠出山那个啥2010deng ...

心态要放好,技术不是比谁厉害就是高手?如果这么想那么就是错误的。要做好机械的大师,就先学会人。 荀子说: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有积极心态不一定意味着成功,抱着坚强的意念去击垮困难之墙。善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

网友(点评):
大侠不愧为大侠啊,说话就是有深度,要向大侠学习。。。。。。。

网友:
椭圆内腔尺寸公差是多少?对其它要素是要有位置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