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可以帮忙加工

楼主(2011-07-21):
看看哪位可以加工,多少钱,4个,最好是珠三角的朋友

网友:
有公差要求吗?干什么用的?

网友:
材料?公差?

网友:
你这是神马东东?还要有别的视图吧。

楼主:
不好意,材料SUS304,中间的孔不能超过0.13

网友:
什么材质?我以前做过模具上作冷却水线用的跟你这个差不多,尺寸要求倒不高,1---1.5MM的孔长度还更长,总长60.

网友A:
内孔需要放电或者激光加工哦!

网友:
楼上的304不锈钢,孔0.0001米

网友:
0.1要怎么做啊

网友:
304钢加工0.13mm的孔…这个还传统加工方法应该是没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孔需要放电或者激光加工哦!

放电是可以,但很难找得到,而且价格相当贵,一个孔要100多。
激光加工问过,做不了这么厚,大概也就2mm左右。

网友:
可以试试超高速钻孔

网友:
公差0.1,中间的那个孔就不用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