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出来的孔很粗,而且孔壁还有台,有沟痕!

楼主(2011-07-21):
  今天我做了个产品。上面有孔,是直径33的。我用33的钻头直接转的。可是钻出来的孔很粗,而且孔壁还有台,有沟痕!我用的是G83钻孔Q是5.深度Z是58.进给每转0.15。
请问是怎么回事?怎么才能提高光洁度?是不是直接转不行?我做的零件材质是球铁的。

网友:
刀磨好了吗   转速 调整一下试试   应该没大有问题啊

网友:
如果是G83抬的时候 然后再钻  有台的话 估计应该是钻头的事

网友:
立加的话接近极限了,同步带的话有拉坏的可能,还是先打孔再上数控床子加工。对产品和机床都好。

网友:
钻头的尖往往不在中心,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先钻再铣或者用铰刀再“光”一下。

楼主:
   是不是我的问题很无聊啊!!!可是碰上了真的很急手!我做的零件是意大利的!其实这个孔就是个螺丝孔。也没什么要求。就是外观不好看。我想还是弄好吧,毕竟发到老外那里,他们得看。怕影响咱中国的机械加工形象。不说了。明天我在加一把钻头。最后在扩孔。就好了。我只是想问问有没有更好的方法。直接转出来。这样就节省了一把刀的时间!谢谢老鹰老师吧我的帖子提升!!!

网友:
你先去学一下磨钻头.不然就先钻个小孔,再扩孔.

网友:
钻头磨损,主轴跳动,装夹不稳。

网友:
同意7#的意见,先钻孔后扩孔。

网友:
这么大的孔直接钻的话,磨钻头是个技术活啦,最好还是打个底孔然后绞孔,这样光洁度就好啦

网友:
   这么大的孔你直接钻,也太厉害了吧??呵呵,,,还是先钻再扩,精度和表面粗糙度都有保证,如果还想要高点的精度就绞孔,还有钻头磨好点。应该,没多大的问题。赶快解决这问题

网友:
钻头太大  直接钻不行 要扩孔 才行

网友:
钻头磨损,主轴跳动,装夹不稳。同意此意见

网友:
钻铸铁需要磨铸铁群钻。并且要磨修光刃。润滑可以用煤油。略有缩孔。

网友:
用好点的钻头。

网友:
先粗钻,单边留量1。0再扩。扩孔钻头要磨好,扩孔钻的后角要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