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stercam] MASTERCAM9.1 新手请教切削参数问题

楼主(2011-07-21):
我刚学软件不久,有个问题始终琢磨不明白,请教大家
在设置刀具加工参数的时候,头4个进刀量都是以百分比计的,还有下面
“切削线速度百分比”--% of matl.cutting
“进刀量的百分比”---% of matl.feed per

不明白为什么要以百分比计,直接输入数值不是更好吗
这些值对实际的切削参数有什么影响?根据什么设置呢?我知道怎么算具体的切削参数,但一看到要填“百分比”就蒙了

网友(2012-02-15):
也是刚学不懂....来偷师的

网友(2012-07-16):
呵呵有些参数,设置不是很准材料,刀具,转速,F值等等,所产生的误差都要靠百分比来调节,这是经验值

网友:
当一个合格的师傅,是没有那么容易的,你必须会,磨刀,钻头,切削工艺,机器故障清除,工装夹具制作,设计,在就是熟练使用CAM软件,最好还会点别的,PE,UG等

网友(2012-08-29):
貌似问题还是没解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