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贯孔的加工,期待高手出现

楼主(2011-07-21):
  1。相贯孔也是加工中常见的内容,大家一起讨论一下加工工艺及注意事项,
比如一大一小两孔相贯,是先加工大的还是小的,在刀具应注意什么,期待高手来回答。

2。台阶孔的加工,比如D10的孔深50,台阶孔D15深30,是先加工D10的孔,还是先加工D15的孔到30,再用
D10钻头加剩下的20啊,

网友:
一次装夹,先大后小。二次调头毛刺要求不大,随便大小,要求大的先小后大。刀具么就怕孔深钻头歪。台阶孔就先大后小,原因是先小孔的话再打大孔容易打歪。个人意见。

楼主:
相贯孔一般我们都是先大后小,
台阶孔一般是先小后大,主要考虑是如果钻了大的再钻小的,小钻头的悬伸太长,容易钻偏,
有的人说是先大后小,主要考量是不是先用大的,效率高,再用小的,只需钻底部一段就够了,希望有经验的来谈谈

网友:
不是加工深孔问题不大。别太拘泥于这样加工一定好或不好,加工上很多东西实践出真知。

网友:
相贯孔一般我们都是先大后小,台阶孔一般是先小后大

网友A:
神马是相贯孔?
貌似和楼主的概念不太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神马是相贯孔?
貌似和楼主的概念不太一样?

相贯孔就是相交孔,
敬请版主说一下经验,

网友(点评):
貌似你说的不是这样!!!

网友:
可以从加工的稳定性来看这个问题 相贯孔有正贯斜贯,一般是先小后大,否则加工小孔的时候受力不均易偏甚至断斜贯时更明显还有一个大孔贯几个小孔的情况,也是这样考虑的小孔加工完成后对大孔的影响要小些
阶梯孔加工,先大后小,大孔钻头的顶角要大于小孔的,还要考虑小孔钻头的排屑问题;先小后大,大钻头最好用刀片式扩孔钻(U钻),且d/D<70%,否则定心不好个人之言,欢迎拍砖,以理服人

网友:
建议做相贯孔时,先钻大孔.若不是正交孔,一定要注意,钻头的副切削刃一定要磨一下(磨后此处就相当于铣刀),这样能确保钻头在钻孔到相贯处时,钻头不至于打掉.
钻台阶孔时,如果没有成型台阶钻,一定要先加工大孔,再加工小孔.不然你先钻小孔后,钻大孔时,由于没有定心,容易产生振刀现象.同时也谈不上加工效率.

网友:
没有最终结果,继续观望

网友:
个人愚见,相贯孔加工先加工小孔再加工大孔,加工大孔的刀强度好一点.大家还有什么相贯孔加工的经验欢迎来交流

网友:
用万能工具磨床磨个台阶钻,加工起来不是更有效率?

网友:
不是捣乱的,,

网友B(2014-08-06):
相贯孔刀具设计时最好是直刃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相贯孔刀具设计时最好是直刃口

请详细讲解!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详细讲解! 谢谢!

直刃口强度高且均匀

网友C:
去年刚刚做了一个液压件的项目,非常多的相贯孔。
一般来说先加工大孔,再加工小孔。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如果先加工小孔,再加工大孔的话,冷却液从小孔泄露,冷却压力急剧减小,导致大钻头排屑不畅,从而挤坏刀具;
先加工大孔,后加工小孔时,虽然冷却液也会泄露,但是一来小孔的铁屑比较小,二来小孔的铁屑可以被排到大孔里面,不会挤坏小钻头。

台阶孔,先钻小孔,再扩孔;如果先钻大孔,后加工小孔,则要注意大孔底部的情况,小钻头是否能顺利定心。如果小孔的深度不那么深,零件产量极大,对加工节拍要求很高,那么一般定做非标阶梯钻,一次就把台阶孔加工好。

网友:
来学习的,等大神

网友:
  王工,您这个题目比较大。
就我的感受,可以有很多种方式,并且都有优缺点;
   相关的工艺和夹具,设备的影响比单纯刀具的影响大的多。
  另外还要看零件精度要求,圆度要求,批量情况,成本核算的方式和方法等等,才能说得好,哪个工艺(而不是说方式)相对较好。

网友(2014-12-02):
相贯孔的加工难点在于,两孔中心不重合,破孔时抗刀导致钻头折断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去年刚刚做了一个液压件的项目,非常多的相贯孔。
一般来说先加工大孔,再加工小孔。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 ...

大侠高见,补充一点我们液压件相惯孔如果小孔较深的话还是应该先做小孔的,因为如果位置度不准,小钻头会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