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题,直径0.6mm的钢丝上面开一道6mm长的缝。

楼主(2011-07-21):
这条缝宽0.2mm,目前是打一个扁位然后模具冲,打几次刀口就崩了。加热的话,钢丝容易失去弹性。放电太慢,各位大侠还有没有什么办法?

网友(点评):
补充:是0.2mm的通槽。

网友(点评):
另外,不知道弹簧钢退火后再淬火,能否恢复原来的性能?

网友:
试试等离子切割

网友:
期待着好的方案

网友:
不懂,我都难以想象做出来会怎么样,本身变形也大的啊!

网友:
哪里用的阿?。。。。。。。。。。。。。。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期待高手出现

网友:
做工装固定钢丝,然后线切割

网友(点评):
缝宽0.2mm,您要用多大直径的铜丝或钼丝? 加工费要多少?( ^_^ )。

网友A:
冲头做镶嵌结构释放内应力应该可以延长寿命吧

网友:
有难度,期望高手解答。

网友:
你这个问题和钢管探伤试样非常相似;钢管探伤试样需要在钢管外部和内部加工非常小的刻痕,宽约1毫米,深约1毫米。

网友B:
冷拔解决之,应无问题。

网友:
好难呀!!!关注中!!!!

网友C:
加热的话,钢丝容易失去弹性。
请问:
钢丝有多少硬度?
长6.0mm 缝宽0.2mm。 是开口槽吧!
目前用模具分2次冲吗?

网友:
探讨:首先第一工步是正确的,思考点“是否测一下,硬度有否变化”
   1)不知你的模具的制造精度在哪级?
   2)模具结构---凸模一定要采用全程保护!

网友:
缝纫针是怎样做到的,参考一下也许有帮助

网友:
难啊  没头绪

网友:
如果是要打透空,我觉得找一个宽0.2mm的旋转刀片,直径大于6mm,固定钢丝,然后切下去。计算切下多少距离是6mm的刀口。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求大虾解释

网友D:
没讲清楚。
通缝还是闭塞缝?被加工钢丝的长度及直线度要求,以及缝的形状。截面是圆弧,矩形还是角度?
有办法加工。

网友:
用线切割,还是不错的方案哦

网友E:
用锯片切吧 我们用的锯片最薄的0.04mm

网友:
前排看高人出手

网友:
用激光吧

网友:
用切温度计槽的也行 大概线宽0.06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冷拔解决之,应无问题。

大侠,具体怎么操作?拔只能拔长吧?中间的缝怎么拔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锯片切吧 我们用的锯片最薄的0.04mm

这个确实是考虑过,但是对锯片不熟,你们的锯片能锯弹簧钢吗?锯片寿命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讲清楚。
通缝还是闭塞缝?被加工钢丝的长度及直线度要求,以及缝的形状。截面是圆弧,矩形还是角度?
有 ...

通的,钢丝长度300mm,无精度要求,只要能把缝弄出来,撑开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热的话,钢丝容易失去弹性。
请问:
钢丝有多少硬度?

硬度没测。
通槽,模具一次冲出来,分两次冲定位有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冲头做镶嵌结构释放内应力应该可以延长寿命吧

这个倒是没试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倒是没试过。

仅供参考
凸模用ASP23或ASP60。用钨钢不是很适当,易折。

网友:
缝要求求是什么样呢?冷拉, 或者压筋工艺。

网友:
不太好做,小批量的话成本会上去很多。可不可以换一种设计思路?

网友:
有些高难度 期待  !!!

网友F: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看到淘宝上有卖的家用手动面条机。你可以仿它的结构做一个冷延压机械。想来不难做吧。

网友:
用锯片切的成本应该是最小的吧
工装定位好的话
还是蛮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看到淘宝上有卖的家用手动面条机。你可以仿它的结构做一个冷延压机械。想来不难做吧。

这个要考虑一下,只是没那么机会和资源去试验啊。

网友:
高压水切刀试试 切厚钢板都没有问题

网友:
没见过这样的设备

网友(2011-09-06):
引用 楼主:
这个确实是考虑过,但是对锯片不熟,你们的锯片能锯弹簧钢吗?锯片寿命如何?

锯片是切钻石的 可连续使用很长时间

网友:
用激光加工,效率高,又快又好

网友:
学习一下,期待高手

网友:
1.锯片。。2 .线割。。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确实是考虑过,但是对锯片不熟,你们的锯片能锯弹簧钢吗?锯片寿命如何?

锯片锯弹簧钢估计够呛,我以前锯过弹簧钢丝,T9A的,一般的锯片很费力,一般都是用砂轮

网友:
我觉得 压 切 都不行 试试 拔丝吧 拿0.8的拔拔看

网友(点评):
圆形拉拔就可以

网友(2012-03-28):
可以做台专机,用铣的办法

网友(2013-07-11):
用模具冲,把冲头做好就行。

网友:
这个用模具冲,把冲头做好,可以解决的.

网友:
弹簧这一类对淬火次数有限制的。

网友(2024-12-06):
公众号留言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