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轴的问题

楼主(2011-07-21):
要车45号钢,30的直径,400长,要求双顶尖,要求同心度1丝内,上边车三个卡簧槽,尺寸要求-1.8丝,有没有办法做啊,用的是简式数控车
沈阳cak4085NZi,沈阳最差的那种型号了

网友:
做啊 做啊 一根两千五

网友:
你确定就这东西一个两千五?我倒……就这么低的要求还卖这么贵?军品?专件?找台装好点的夹头的数车,买根精磨棒,很简单的东西……

网友:
他说的反语你也能当真

网友:
少量进给,防止变形,先做个试试

网友:
细长轴的加工,一般对同轴度要求比较高,带上跟刀架比较好吧

网友:
一般的机床能达到同心度1丝么?

楼主:
我做了一下是同心度5丝左右,尺寸2丝左右,很是不达标,其实做起来简单只是烦啊,要是能自己做了那就比较方便一点了啊,不行就是找外圆磨做就合格了,同心度能到0.5丝左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