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该用什么样的数控车床

楼主(2011-07-21):
最大车削直径:40mm
车削长度:15mm
工件长度:250mm
数控系统:FANUC

网友A:
最大车削直径40mm。是加工轴类还是盘类。以及加工零件是否要求有延伸性。很常见的数车啊。要配尾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大车削直径40mm。是加工轴类还是盘类。以及加工零件是否要求有延伸性。很常见的数车啊。要配尾架。

是加工汽车零件的, 可以给推荐一个吗?谢谢!

网友:
你能承受什么价位的。台湾 国产 进口的。精度要求。需要刀塔的还是小排刀。南京机床厂的机床N89 N084 都能加工,精度也不错。就是钣金不好,经常漏水 漏油。声明本人不是销售。有事联系:qq:79752376

网友:
沈阳CW系列的车床,专门做此类零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