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铣圆的计算----请教

楼主(2011-07-21):
绕铣加工一个D300的圆孔,用D10的铣刀,除掉引进引出的路径外,实际走刀路程应该是多少,是否就是300-(D10/2)*3.14=926.3

网友:
走一个内孔的周长……楼主的意思我看不懂……

楼主:
就是要加工直径减去刀具直径的一半啊,因为刀具是按中心来走路径的,再乘以3.14就应该是周长了,

网友A:
哈昵……很抱歉,那你算错了……刀走的不是一个295的圆,画个图,好好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昵……很抱歉,那你算错了……刀走的不是一个295的圆,画个图,好好想吧…

兄弟,谢谢你的回答,请说的详细一点好吧,

网友:
编程你是怎么编的?G41刀具补偿是补半径么?用10的刀加工300的孔,实际刀中心走了个290的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