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加工配套,小伞齿轮样件

楼主(2011-07-22):
老板安排的任务,如图所示,仔细看了一下,伞齿轮部分应该是精密铸造而成,之后加工齿轮内侧的球形面,然后是圆柱部分及键槽。
因为我们一直是做非标设备的公司,相对这个准标准类零件的优化加工方案不太能够吃的准,希望各位大侠出手帮忙指点一二。

楼主:
那个齿轮的cad图纸是厂家发过来的。我也没时间整理,凑合看吧。

网友:
数量多的话粉末冶金可以做的吧!我觉得!

网友:
估计只有想加工的朋友才会下载你的CAD图
个人觉得中间的球型面电脑锣加工就够了。

网友A:
没有熟人或配合久了的齿轮加工厂,估计很难搞定这个零件。

斑斑肯出多少价做这个零件? 若是100、200 您就甭开口了。

网友:
老板安排的任务,没有交代清楚是做什么的齿轮就不要做,  不要瞎猜,不要想,不好就离开他。

网友:
齿轮是粉末烧结成形的。

网友:
齿面精度要求不高,可以选用粉末冶金或者是消失模铸造。应该是耐磨材料吧。
装卡齿轮外面,车下端圆柱面及下端面;装卡车好的下端圆柱面车圆弧面及圆柱空;划线插键槽。
件数少,第二道工序选数控车床,件数多,可以考虑买一把圆弧成型刀。                               就这一点墨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熟人或配合久了的齿轮加工厂,估计很难搞定这个零件。

斑斑肯出多少价做这个零件? 若是100、200 您 ...

人家给我们的价格是30。每月3~4万套,注意是图上面的两个算一套啊。

网友(点评):
每月3~4万套,有量啊!很好找厂做了。这样要厂家打样就简单了。要只是几个个就完全不同情况。

网友(点评):
照片没有具体尺寸

网友:
可以锻造成型,然后加工配合尺寸。每月3万件,应该是可以赚钱的。

网友:
目成社友机加工此类零件应该有好办法

网友:
还是直接找锻造厂,如果找加工单位那估计又不一样了,材料是什么

网友B:
这个量还可以啊,我们这边的专门做齿轮的应该做得了啊、、、图纸发给我下 、、、可以吗 king-sky120@163.com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量还可以啊,我们这边的专门做齿轮的应该做得了啊、、、图纸发给我下 、、、可以吗 king-sky120@163.co ...

图纸我放在主贴里面了啊。

网友:
伞齿轮一般精度不高,最高也不过6—7级,像这个齿轮也不过是精密锻造出来的,精度大概9—11级之间。目前我们公司在做伞齿,齿坯是精密锻造出来的,其他部位是机加工做的,做完后精度在10级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