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缸同步液压系统原理草图,请教

楼主(2011-07-22):
请各位大侠看看哪里不对。
参数不怎么全,明细表有什么问题?

网友:
又一个让别人下载的,最好直接贴出来

网友:
用同步马达解决四缸同步应该是比较好的技术方案。
楼主这个系统很简单,像是某种压机上面的。

楼主可以说下这种马达的品牌吗?还有是用在什么设备上面的。

我对同步问题也比较感兴趣。收集了很多方面的资料。大家可以互通有无哦。

网友:
还有:乔纳森公司是做什么的?

网友(点评):
国产CAD软件

网友:
阀12的箭头看起来怎么这么别扭呢?

你的每个油缸的进出油口上要加装单向阀做液压锁的。

楼主:
12的箭头方向反了
液压锁要双向的吗

网友:
你用变量泵吗!如果不用变量泵。要有溢流阀和工作与卸荷的转换!你的图如果是点动的还可以。

网友:
1. 阀12的箭头有这么讲究么,调速作用而已,应该没有正反之分吧?
2. 是采用液控单向阀还是双向液压锁,要看具体使用工况,比如油缸如图示竖直安装,且负载位置保持有精度要求,可以在负负载方向加液控单向阀么!
3. 如果各油缸承受载荷出现偏载的情况下,即各同步马达进出口压差各不相等,根据液阻流量分配性质,那么进入各油缸的流量也各不相等,就会出现不同步现象,即没有良好的承受偏载的能力。
同步问题我觉得是个老大难的问题,有那位仁兄精通同步控制的,请教我。说的不对的,请批评!

网友:
1:首先要弄清楚你是有杆腔进油的时候需要同步还是无杆腔进油时也要同步。

2:阀12是调速用得,图中画法正确。

3:油缸应该有液压锁,即使在水平状态下使用也是需要的。

4:让我迷惑的是你为什么要用四个溢流阀在上面。

网友:
楼主的方案应属于容积同步,同步马达出口的溢流阀是不能接的,无论何原因只要溢流阀开启(哪怕只是导阀开启)系统就不同不了。

网友:
路过 学习学习了 为啥要用4个溢流阀啊?

网友:
由于马达排量及容积效率的原因,此回路同步精度一般吧,国产件可能有10%的误差,要不就要选配!
四个溢流阀是期过载保护的吧,比工作压力应高不少,应该是油缸到底时才开启。
至于液压锁是根据需要来选的,不见得缺之不可。
一家之言,不是之处请指正。

网友:
请教图中6在这里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图中6是块压力表,测量进油口P的压力

网友(2011-09-11):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AyNjE4Mjk2.html六缸高精度同步,功能强大

网友:
简单,另处加液压锁或平衡阀

网友:
为啥要用4个溢流阀啊?起过载保护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