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螺帽如何焊接?

楼主(2011-07-22):
四方的有四个角的焊接螺帽如何焊接的?也是用普通的电焊机吗?谢谢!

网友:
电阻焊.有专门的螺母焊机

网友(2011-09-30):
点焊机,专门焊簿板搭接或螺母之类的

网友:
我们的产品也用到螺母焊接, 我觉得这个工艺设备什么的比较麻烦, 就改动了,改为拉铆螺母

网友:
焊接螺母有专用的固点焊机,如果只有普通的悬点焊机可以改变电极和调整下参数进行焊接

网友:
螺母焊接应该属于电阻焊中的凸焊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