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导轨标准号是多少

楼主(2011-07-22):
如题,滑动导轨标准号是多少?

网友:
一般都用35*35*L。最好用汉江

网友:
导轨标准号?机床设计手册上有推荐的宽高比例,貌似没有相关的标准

网友:
机床上用什么型号,都是看实际需要吧,有人用的是HG系列45的

网友:
这个东西硬轨是没有标准号的,随你自己定。不过是可以参考设计手册的,不过个人认为可以参考大厂家的机床,那可是实践验证过的,然后如果你觉得自己材料热处理不如他的话,自己稍微放大一点儿,就行了。机床应该大部分是改进型设计,机床发展了100年,你想参考什么都有了,就是做一些本土化改造吧。结构更合理,工艺上更符合本厂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