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面密封,求助

楼主(2011-07-22):
密封件结构如图,压力1.8MPA   该做什么样结构与之配合??求教于各位   我是该用下面哪种?

网友:
最后一个,里面放个O型圈就行了

网友:
最后一个,压力不大个O型圈就行了

网友:
图示不是很清楚,我认为这个线条表示的是两个零件的接触面。所以我认为2图比较合理,因为上下两个零件都只需要做一个台阶。

网友:
是静密封还是动密封,静密封用O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