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6140车床离合故障

楼主(2011-07-22):
    提起正转,回自动停止,反转好像拨不到位,总之就是开关杆提上来提下去不顺。。这个是什么问题?离合器要更换了?

网友:
把主轴箱打开看看便知

网友:
应该是无法正常啮合,把主轴箱打开,然后试试看,就知道哪里有问题了

网友:
南方6140应该是没有离合的,是靠电机的正反转来实现的,所以上下不顺,应该是润滑不够,或者是还没有过磨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