钳工工装 求助

楼主(2011-07-22):
我正在做一个钳工打孔夹具,碰到一个麻烦的问题,就是需要在一个凹窝(背面也是窝)中间打一个孔,同轴度有要求。设计的工装卡具,都不行! 请问有没有人做过类似的工装?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实际的资料来参考设计呢?

这是我未完成的工装设计示意图,可以帮忙参考一下,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
帮助别人还有被扣分,,,楼主改一下吧!

楼主:
那我该发什么形式的附件不会扣分

网友:
             发图片就可以了啊!!

楼主:
D:\资料\表面粗糙度\f677b1c34a20bb02b319a8ce.jpg发图片 ,可是 我发不了qq截图呀。它只能是jpg格式的图片

网友(2012-04-07):
下载老看看,可是 我发不了qq截图呀。它只能是jpg格式的图片

网友:
你把图纸发到我邮箱里我给你看看。dong.zh.m@163.com,我最喜欢做工装了,并且也做过好多,做工装不是简单的打个孔,而是要考虑工件的精度与效率,有一样达不到做这个工装就没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