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2010 中拉伸圆柱体抽壳后切缝无法转为钣金件展开

楼主(2011-07-22):
RT,使用solidworks2010时,在基准面画圆后拉伸成圆柱实体,然后两面抽壳,再再一端面切贯穿缝隙,虽然可以插入---钣金----折弯,但是一点击展开按钮时,抽壳后的圆柱筒即消失,只剩下一长方形板,且该板长度为之前圆柱的拉伸长度,宽为抽壳厚度,其他的地方都不见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另:用拉伸拔模成圆锥时,都不能插入钣金折弯,不知道什么原因,有没有知道的高手解释一下~~

网友(2012-02-10):
我也正急求解决方法,不知哪位大侠能否帮忙

网友:
楼主,你知道为什么大伙不回复,不是因为问题太难,而是对你的思维严重质疑,这本来就是钣金建模的运作方式,楼主,找本基础教程吧,看看软件的帮助文件和指导教程也行啊

网友:
实体特征做出的东西无法进行展开的,得用钣金工具条里的命令去做。

网友:
你那个长方体。没有边缝,当然不可以做钣金体

网友:
几个拉伸体和倒圆角,切除,组可以做成钣金体。

网友(2014-04-23):
楼主,我来回答你的问题吧。我刚刚也遇到和你相同的问题,解决办法是这样的。
1、使用solidworks2010时,在基准面画圆后拉伸成圆柱实体,
2、不要抽壳!!
3、在一端面切贯穿缝隙,
4、插入-钣金-转换到钣金
你试试看可以不可以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