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排除液压系统中空气?

楼主(2011-07-22):
我们有一液压系统运行时有蝉叫声音,只是没有那么大而已。请问如何排除液压系统中的空气?我们排了一个上午还是没有解决问题,响声一会在这根管线里,一会有跑到那个管线里。

网友A:
要先确定是否有空气,不是所有响声都是有气造成的,有些是阀响,气容易窝在高点的死角里,这个难处理,设计的时候要先考虑,设排气点,到试车发现有这个问题,就不好玩了,
在最高点先焊个半圆,带扣的,用顶尖顶进去,不能有铁屑,再装表开关,就可以放气,你找一个会玩这个的师傅处理一下,假如都不会,就虾米了,哈哈

网友B:
多动作几次执行元件,每次都走到头,

楼主:
7月初第一次试车没有出现这问题,后来因为别的地方的问题,拆了液压部分,昨天装上后开始试车的15分钟都没有这声音,后来就一直不断。我用改锥放在液压管线上能听出是哪一段有这声音,一个方向连续运行1-2分钟(闭式系统),停机,再这样,今天一天还是出现吱吱吱吱的声音。愁死了。

大太阳底下,晒的又红又黑,刚开始还穿工作服,带帽子,现在也顾不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动作几次执行元件,每次都走到头,

就是您说的这种做法处理的,问题依旧。

网友C:
气在那个管路就把那个管路的接头松两扣,气自然就跑出来了,当然,吸油管这种做法是没有作用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气在那个管路就把那个管路的接头松两扣,气自然就跑出来了,当然,吸油管这种做法是没有作用的哦

空气在压力管路和泄油管路,感觉空气是一节一节的。

网友C:
压力管路有可能有空气的,泄油管路怎么可能有空气呢,泄油管路和邮箱是通的,也就是和大气是通的。

网友:
如果中午还没解决,QQ上找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压力管路有可能有空气的,泄油管路怎么可能有空气呢,泄油管路和邮箱是通的,也就是和大气是通的。

泄油管路的确有吱吱吱声。

网友:
闭式系统的油一直在循环的,进油口的密封性能怎样

楼主:
开始也怀疑进油的管线接头没有拧紧导致的,后来把这些硬管线和接头拆了重新装,问题依旧。

网友:
液压油有变质吗?液压油位在规定限位吗?要不换油试试,油位低下,油温太高也会出现气穴现象,要不就是管路设计缺陷,找专业工程师改动一下!

网友:
我们厂的试压机也是这样子,每次试油缸的时候都发出很响的声音,我估计是泵的问题,不过没人会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先确定是否有空气,不是所有响声都是有气造成的,有些是阀响,气容易窝在高点的死角里,这个难处理,设计 ...

他的响声会转移,那就不应该是高点的液压空穴或弯头引起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7月初第一次试车没有出现这问题,后来因为别的地方的问题,拆了液压部分,昨天装上后开始试车的15分钟都没有 ...

刚开始15分钟不会,后来才会的? 那是不是应该考虑下机械振动呀? 哪地方的管道松了,或则是拆装得液压件没有装好?气穴引起的,一般一开始就有啊,而且是最厉害的..

网友:
这是液压上常见的一个问题,希望液压达人们总结一下,给个解决方案,我们液压新人也好学习学习,先谢过了。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今天上午拆了所有的硬管线,发现管线里很脏,内壁附着有大颗粒的焊渣,初步确定是运行时焊渣敲击管壁的声音。硬管线做完酸洗,装上后再看效果,再给大家汇报结果。

网友:
.......................
: w- K& W" ^7 Y# v已经很久了,我都是在看自己问自己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