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进口轴承为何这样,帮忙鉴别真假

楼主(2011-07-22):
刚从轴承店买回来的进口NMB轴承,看上去就是旧的,请大侠们帮忙鉴别一下这个是不是真货,或者是不是翻新货

网友:
是国产的贴牌NMB轴承

网友:
这种新的肯定是水货啦。生锈了不能用了,

网友:
的确象旧的!二手货?

网友:
品牌货,市场上80%是假的,正规厂家每年打假打来的轴承卖废铁都够养活自己。就是没时间打,哎。只有到厂家直销的地方去买才能保证是真的啊。

网友:
不像正品货。做工很粗糙。

网友:
的确是旧货,快换货吧

网友:
NMB的意思是不是内蒙古包头?很可能是商家骗人!

网友:
像是用过的啊,其实世界有名的轴承都有在中国的代工厂!国内的轴承不比国外的差!

网友A:
说起这,我说一件事。
我们一机器上用到圆锥滚子轴承,上次一气换了4次,有的还刚开机,就不行了,多是其中的保持价变形。兄弟们让去分析原因,他们说装配方法都一样。别的不坏,就这几次坏的非常。
没法,叫来了供应商,说轴承没问题。
后来,从相关厂调用2008前买的,装上去就好了。
之所以说这么多,我不明白问题出在哪一环节:
轴承真有假货?我们用的品牌是NSK

网友:
市场上假货多的是。

网友:
貌似市场上假货不少啊,越出名的品牌假货越多

网友:
现在轴承假货太多了,尤其是进口轴承,许多就是翻新的,知名国产轴承象哈瓦洛等比国产并不差

网友:
NMB是进口的?进口的国产轴承吧...............

网友:
轴承行业,水很深啊

网友B:
从外观看 不象正宗的日本NMB轴承,但也可能是供货商保管不当,周转环节太多 包装缺损导致锈蚀,我也接触过很多外观做得很精致的“进口”轴承,但最后都被证明是水货,真服了我们国家有这些制造业的高手,建议你还是选用正规渠道来的国产或进口产品,以免耽误正常的生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外观看 不象正宗的日本NMB轴承,但也可能是供货商保管不当,周转环节太多 包装缺损导致锈蚀,我也接触过很 ...

谢谢!

网友:
NMB的确是有国内工厂,叫美培亚,国内生产再出口转内销可能性不是没有,旧货的可能性大,但是LZ也没说出来问题所在。其他人不懂的不要瞎吵吵,言论是可以自由,但是智商不能随波逐流。

网友:
外观上看确实似保养不当,也有可能是二手货翻新,鉴于产品是通用件,你们一定要找一家可靠的授权经销商来买。但是我还是比较相信NMB的品质的,和NSK一样啦,微小型轴承的典范,呵呵,当然不能和MYONIC(RMB)比了,不是一个档次的。但是和EZO还是要高一点,另外EZO还有上海工厂的。大家也不要把“国产”想象的那么差吧?

网友:
现在回收轴承的公司非常多 至于为什么 这个大家都懂的

网友:
你的肯定是假货,浙江做的,不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起这,我说一件事。
我们一机器上用到圆锥滚子轴承,上次一气换了4次,有的还刚开机,就不行了,多是其中 ...

我做NSK的 一般市场上有70%的NSK是假货 都是一些小经销商~尤其是在日本地震的时候NSK供货供不上市面上的假货愈加泛滥~

网友:
轴承有的是假货   尤其是那种批量订货的   如果周期很短的  个人认为i假的概率大

网友:
看样子应该旧的假不了

网友(2011-11-16):
第一,肯定不是新货;
第二,若果是NMB正品货,这个型号带法兰的轴承型号一般应该有RF前缀,即轴承端面(不是密封盖上)上应该有SSRF-1350ZZ或RF-1350ZZ字样

网友:
旧货无疑,新轴承拆封后不会以后划痕的,这个是肯定的,我司就是做轴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