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平衡机构 梦露机构,求教

楼主(2011-07-22):
       应用在装载机,插秧机,收割机上的,主要作用是保持工作装置的水平
       求前辈们,知道的提供一点资料。谢谢!

网友:
可以考虑用光栅方法

网友:
这个简单,用X,Y向传感器,采用PLC控制就可以,当然你需要设置这两个方向调整的执行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