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种画法哪种标注好

楼主(2011-07-22):
标注中心线好还是直接标注孔好。 领导告诉我标中心线好些。为什么哩?不麻烦吗?

网友:
中心线能表达对称概念 阅图加工一目了然
另外下图点划线似乎不太妥当啊

网友:
一般没有什么要求都会用下面的标注的,加工时也好走数,如果有其他定位或中间有孔和其他配合关系的话,会用上面方法的。

网友:
无能大侠太有才了

网友(点评):
灌水也要有点水平吧!

网友:
楼主如果用尺寸链来检查,应该可以发现其中差异性。
3# 的 Lucky瑞 已经说的清楚,再复读一次
“一般没有什么要求都会用下面的标注的,加工时也好走数,如果其他定位或中间有孔和其他配合关系的话,会用上面方法的。”

网友:
我也认为上一种中心线的标法好点!!!

网友:
楼主你要表达的目的是什么?怎样才能让
别人按照你的要求正确的加工出来?

网友:
你站在一个加工者的位置去看这个图,越直观越好。

网友A:
下面的标法好些且能够准确反映装配关系~~,上面的误差比较大(相对四个孔而言)

网友B:
上面的好一些,下面的容易产生有累积误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面的好一些,下面的容易产生有累积误差。

累积误差?
用中心线的误差比用空的还要大?
建议再重新研读机械设计

网友:
赞同LIAOYAO 的说法

网友:
标注简单容易看懂不就行啦

网友:
下面感觉有重复标注,不稳妥3.....................

楼主:
我也觉得累积误差,二者都会有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下面的标法好些且能够准确反映装配关系~~,上面的误差比较大(相对四个孔而言)

站在加工的角度,也许你会更喜欢第一种标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站在加工的角度,也许你会更喜欢第一种标注

不管站在加工方面,还是装配方面,我都选下面的注法~~呵呵

网友:
用上面注法的人们,加工的时候怎么准确找到中心线(实际上)???
哪个误差小些~~?

网友:
那个中心线没有实际意义。。。。

网友:
孔中心的比较好,那样比较直接

网友:
尽量不要使用虚基准,这个测量不便,制造也不便,实际加工的时候,还要再次划线钻孔,重新定出4孔位置,由于步骤更多,带来的偏差也更大,反倒不如采用下面的标注方式合算。

如果你用加工中心来钻孔,那没什么好说的,两样标注效果都一样,都是一次加工出来的。

网友:
下面的标注,更简洁!

网友:
上一种标注更能关注装配件中心位置。

网友:
个人认为中心线的标法好,图最主要的 目的是让加工的人能看明白,不会产生歧义

网友:
根据装配要求,我认为中心标法好,我个人一般都是这样标,比如那里要安装一个法兰,很明确的定了它的位置,当燃要求不高 下面也可以,主要是根据不影响使用要求精度就成

网友:
   两种都可以啊,关键是要看你需要控制哪个尺寸和你的设计基准。

网友:
个人觉得中心线好,因为是以中心线为基准来确定孔的位置的。

网友:
标点画线。图纸是要打印出来给车间看的,直接标孔就覆盖了点画线,这样读图不方便。有时候,点画线短,打印出来就是直线

网友:
说的直白点吧,上面一种便于组装,符合你的设计要求,也便于检查。后一种便于加工,加工基准直接按照图纸上面来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