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前桥板簧规格及参数,求助

楼主(2011-07-22):
    求汽车前桥板簧规格及参数。主要是8T和5T的。
   谢谢!!

网友A:
是什么样的车用呢、就是对路况和舒适度有什么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样的车用呢、就是对路况和舒适度有什么要求?

就是想用板簧起到一个复位的作用。什么车用的无所谓

网友:
板簧都是起回位作用的,我说的意思是,因为各种工况和各种车辆所使用的板簧参数是不一样的,客车和卡车,或者是高档车和低档车都不一样的。比如:多篇簧、少片簧、气簧等等。要具体的参数就太多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