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简单方法让普通电机每次转120°然后停

楼主(2011-07-22):
这个问题我问过一些同行,但他们建议我用伺服电机实现,但用伺服电机的成本有点好,请教各位有没办法用普通电机来实现。

网友:
间歇机构可以帮助你实现

网友:
我觉得单从电机上不好解决的。在电机轴上加一个联动轴好像差不多。

网友:
上面说的对,但在电机上想不出上面办法的,功能限制,还是在电机轴上想点子吧。

网友A:
要精确的角度,普通电机比较困难。可以试一下在电机轴上装一个传感器,电机低速运作(用电子变频电路可以控制普通电机),传感器反馈信号后,电子制动,应该可以定向,就是电路复杂了。

网友:
普通电机不好实现每转120度停的。

网友:
刚要启动就要刹车,伺服电机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精确的角度,普通电机比较困难。可以试一下在电机轴上装一个传感器,电机低速运作(用电子变频电路可以控 ...

变频控制普通电机  具经验表明 频率太低会导致电机损坏

网友:
建议用间歇运动机构加上简单的电路控制就行了

网友:
电机速度是多少呢?

网友:
用机械的方法,在电机输出轴上加一个合适的分割器,就可以实现,电机一直转,而输出轴只转导120就停。

网友:
凸轮分割器比伺服电机还贵呢,不如用步进电机吧,

网友:
间歇运动机构。。。。。。。。。。。。。。。。。

网友(2011-08-28):
我觉得使用分割器比较好,普通电机+蜗轮蜗杆变速机+电眼就可实现,控制简单,精准,扭距大,价格不超过2500

网友:
要求不高是可以达到的,
120装一个行程开关,一接触到电机就停止.不难啊.

网友:
如果空间允许的话还是在机构上做文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