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圆弧齿轮的啮合侧隙有什么标准?

楼主(2011-07-22):
   请教:
双圆弧齿轮的啮合侧隙有什么标准,和什么参数有关, 有计算公式吗?

网友:
     我研究过双圆弧齿轮滚刀加工,相应资料看过一些,但对啮合侧隙没注意。因为见到一周时间没有回帖,估计知道的人不多,为此建议:双圆弧齿轮也是齿轮,啮合侧隙大同小异,参考一下普通齿轮的标准,不会出大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