锪面加工,请教

楼主(2011-07-22):
大家好,本人现在在加工中遇到些难题希望大家帮助。
机床是宁厦小巨人产的515马扎克机床 刀具是扎铣刀也就是大家说的锪面刀是德国马帕特意定制的,夹具是长春一汽的。
大家都知道用面铣刀铣厚度为正负0.03毫毛的公差-平行度为0.02毫米是很轻松的,但是效率低下!用锪面刀也有人叫扎铣刀是很快的,但是尺寸不稳定,表面有震纹,即使
用上暂停,留量二次加工效果也不好,恳请大家给些好的建议,帮我解决困扰我多日的难题,现在我们只能用最无能的百检来控制质量,闹心的要命。

网友:
看是什么材料的啦,刀盘直径还有和机器主轴切削力是否匹配,选择合适的刀具材料,

网友:
2楼说的对哦。。。。。。。。。。。。。。。。。。。。

网友:
德国玛帕是孔成形刀的专家,机床和家具都不错,锪平面,平面有多大,加工件的材料是什么材料能描述一下吗。
我们以前也用过类似的刀具加工,铝合金,金刚石刀片,加工面很好,但比孔表面要差,楼主振纹的问题是不是刚性不足,有点扎刀形成的,刚性分工件刚性和夹具刚性(机床一般应该没问题),是不是锪面部位产品比较薄或夹具在该部位是否有支持,如果是太薄,建议增加辅助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