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铣刀稳定性高吗?困扰多日的难题

楼主(2011-07-22):
大家好,本人现在在加工中遇到些难题希望大家帮助。
机床是宁厦小巨人产的515马扎克机床, 刀具是扎铣刀,也就是大家说的锪面刀,是德国马帕特意定制的,夹具是长春一汽的。

大家都知道,用面铣刀铣厚度为正负0.03毫毛的公差-平行度为0.02毫米是很轻松的,但是效率低下!用锪面刀(也有人叫扎铣刀)是很快的,但是尺寸稳定,表面有震纹。即使用上暂停,留量二次加工效果也不好。

恳请大家给些好的建议,帮我解决困扰我多日的难题,现在我们只能用最无能的百检来控制质量,闹心的要命。

另外我很想知道,锪刀也就是扎铣刀是否有稳定性的保证?

网友:
你的锪刀直径是多大的,悬伸有多长,加工的材料是什么,一般的使用锪刀常用来锪沉孔,底孔是加工好的,
如果没有底孔,刀具直径又大,端刃刃口长,切削力自然大,如果刀具刚性不好,或工件刚性不好,必然会反映到加工的工件面上,

网友:
我想问一下,你问马帕订刀的时候有没告诉你的情况啊,最好把你加工的产品材料和硬度以及你现在刀具加工的参数说一下